#define 、typedef 你会用哪一个?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不仅学单片机的,可能玩单片机的人也是用到#define 的。 当然uchar 最后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最近整理51模块化程序  感觉规范代码还是有必要的 用typedef 来定义标识符命名 ,#define 来定义变量名

网友:
我就会用#define

typedef 应取消, 省得让人记不清

网友:
定义类型用typedef

网友:
两者的用法有些区别:

用#define时候
在末尾不能加分号
例如: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而,typedef却相反,它更像是定义一个变量
用法是: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这里一定不能忘记写分号
不然编译时会报错的

网友:
#define定义宏用,typedef 定义数据类型用

网友:
对数据类型还是typedef

网友:
#define 是宏定义 是预处理命令
预处理(预编译)工作也叫做宏展开:将宏名替换为字符串。
预处理是在编译之前的处理,而编译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语法检查,预处理不做语法检查。
宏展开不占运行时间,只占编译时间,函数调用占运行时间(分配内存、保留现场、值传递、返回值)

网友:
每一种用法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定义类型,我还是会选择使用typedef

网友:
#define:宏定义,“表面看上去和善,背后一长串”,末尾不需要加分号";"
typedef :为一个标识符或关键字取别名,仅是一个别名而已,末尾需要加分号";",切记!

网友:
能用哪个就用那个,灵活应用就好。慢慢体会,各有各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