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能传输的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的发射电路和接受电路,用NE555发出震荡频率,然后用IRF840结合LC震荡产生谐振,传送电能,但是做出来电能传输很慢,而且测量最高只有1.7V。 那个200P的可调电容没买上用的收音机上160的代替的。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发射能被完全接受并且接收速度提高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以几百PF的谐振电容看, 振荡频率可能是几百KHz. 发送端用并联谐振是正确的, 但接收端还关联就错误了,改串联谐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啊,麻烦高手赐教,

网友:
首先要认识到无线输电的发射线圈与接收线圈是漏感很大的松耦合变压器, 电压传输比不严格等于匝比, 但为了在远端感应到足够高的电压, 那么仍要求接收端的匝数*面积比发射端大得多. 然后运用电压谐振,获得低阻抗的整流输出

网友:
L 没有 数具????

网友:
我还没做无线模块

网友:
今年不是没有无线方面的题的么????

网友B:
接收端输出电压与传输距离有关,可达十几V。
同时测量发现:555产生的信号频率与谐振频率相同时,输出电压并不是最大,相反可能很小。因此可用函数发生器供给mos管不同频率的信号观察规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端输出电压与传输距离有关,可达十几V。
同时测量发现:555产生的信号频率与谐振频率相同时,输出电压 ...

请问传输距离为多少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十几伏特??跪求回复。。。

网友:
楼主 有资料吗  我现在制作无线电能传输    求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几百PF的谐振电容看, 振荡频率可能是几百KHz.
发送端用 ...

接收端用并联比较好,电流大一点,本人现在就在搞无线电能传输,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