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请教下关于用串口通信sci来进行程序的下载和修改

楼主:
TI 专家好,

     目前在做个项目想请教下可行性:

     使用SCI进行程序下载:

    1. 看了TI的这篇文章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 想请教下这篇文章上的方法是否可同样用于TMS320F280X系列

    2.  如果可以实现想请教下CKAF 是否要自己编写 ,TI是否有例程

    3.  在硬 件上是否可以用RS232接口,将我的PC 口与DSP口的SCI相连

网友:
HI,
  同时想问下网上还有一种做法是用SDFlash ,想请问下两种方案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
2:提供有提供例程,但是ti的例程是奖CKFA的Unlcok功能和FlashAPI功能写到一个bin文件里面,如果你的unsecured Ram不是很大,需要讲CKFA的Unlock功能和FlashAPI功能写成两个Project,分两次进行传输;
3:PC机出来是232电平,SCI出来是TTL电平,不能互相连接,需要使用232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我想知道communtaion kernal 是用来接管API的,API是用来进行flash烧写的。你指的TI例程是否已经包含以上的基本功能,我需要根据不同的DSP来进行软件程序上的一些小修改,就可以实现? 2.硬件上我明白需要一个电平转换芯片 3.请问下使用SDflash这种方案比以上的这种方案有什么优势,因为看网上大家基本都用sdflash;你建议用哪种?

4.能否给出TI例程的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
3:SDflash你不能修改源程序,而且Veriry采用校验和,自己开发的话,可以增加校验方式,同时,你可以对其他 引脚进行控制,比如Reset,电源和boot引脚,这样,你就可以不用进行插拔,就可以控制系统上电和reset,更加方便,而且可以在flash的特定位置任意添加你自己的信息
4:请在ti网站上搜索spraaq2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不用插拔就可以控制系统上电和reset ,您的这句话我应该如何理解?比如用boot引脚来说吗。首先初次下载程序的时候,必须将boot相应的引脚在外部硬件电路定义SCI,然后关毕电源,将boot引脚定义为flash启动。不知你说的,不用插拔,如何实现

2.假设我通过SCI将程序下载至DSP中,然后硬件更改boot引脚flash。我打算在这种flash状态下进行程序的在线升级(重下程序或更新参数)。我打算将flash刬分几个块:有一个块中存放常用的应用程序;一个块中存放升级程序。我目前理解为:1.更新参数可用SCI数据传送的方式实现,在常用的应用程序中实现2.但是重下程序,就需要用到升级程序。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不知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否可将CKFA做为升级程序的一部分,在第一次初始化时,烧入flash中?

3.目前sdflash和ckfa都考虑进行尝试:SDflash是否可以脱离CCS使用,只给客户安装sdflash.exe 和相关算法文件等。

网友:
目前使用sdflash下载程序,并胶离CCS使用已经成功。下一步进行CKFA的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不用插拔的话,就需要你专门给你的系统设计一个接口,该接口包括SCI,电源控制,reset控制和boot脚控制,这样就可以实现用下载器来控制目标板重启,但是这个仅适用有这种需求的新板子,因为需要重新设计接口;
2:你可以研究下CKFA,然后把CKFA的一部分集成到你的代码中,这样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即可以通过通讯直接调用CKFA功能,实现在线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会去尝试下,如有问题会继续来请教。顶一个

网友:
请问:

  1、DSP的boot模式的转换必须“电源控制”么?

  2、最近也再研究DSP的FLASH更新方式,阅读了关于BOOT ROM的手册,还是一头雾水。BOOT ROM手册中好像讲述的只是DSP内的bootloader程序是如何工作的,而没有一个交互的流程。比如说:我用一个MCU给DSP更新程序,第一步就是控制BOOT引脚到SCI模式,然后复位,此后DSP根据BOOT引脚的电平进入到SCI模式,而后DSP要根据MCU发的数据校验内部的时钟,也就是自动波特率检测,可是它检测完后干什么呢?我如何知道它是否收到了指令?也就是如何完成握手操作?手册上写的,MCU给发什么,DSP就给回什么,是这样么?

   3、FLASH API函数的手册已经读完,里面的函数介绍的很详细,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现在想用一个MCU通过SCI和若干接口给DSP更新程序,能否给个大概流程,这个API函数怎么调用呢?

非常感谢!!!

呵呵,顶一个!!

网友:
1,2我理解为你用MCU控制外部电路的电平,使得DSP重起,并且引脚电平为进入SCI模式时的电平。自动检测波特率是因为只有你的MCU发数据和你的DSP设置为同样的波特率才可以握手通讯。
3,仔细查看API函数你就知道如何调用了。多口程序更新,你可参看2812 的CKFA例程。
4,如你未找到,可在论坛发短消息给,我发给你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1、请问上述中的“unsecured Ram”我如何知道多大呢?手册上哪里有介绍呢?我用的是2802X系列的DSP;
  2、手册《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中提到的两个转换工具:即FileIOShell.exe和HEX2BIN是CCS自带的么?我从网上没有找到呢?
  3、手册《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中提到的关于AppCode.bin和CKFA.bin的转换步骤为什么不一样?注:前者是先转化为MOT格式然后利用FileIOShell.exe转化为BIN文件,而后者是转化为SCI数据流格式然后用HEX2BIN转化为BIN文件,有何区别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在date manuel 里可以看到。
2.文章中有告诉如何做批处理
3.无论用什么方法转成.bin就可以。

网友:
版主,能不能把FileIOShell.exe和HEX2BIN给我发一下,有点晕了
aoxiaoche@sina.com

网友:
编译好的CKFA.bin用串口工具传给DSP-RAM,此时boot mode -sci,然后更改boot mode 到flash模式,重新上电么?

还有ckfa最开始用串口输出的一些语句,他都没有对SCI进行初始化,这样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你要把应用程序烧完后才可以更改为flash模式,ckfa是在ram里的,你断电后就会丢失
2.我记得是不需要的。collean的进度真快啊。

网友:
1 -->程序烧完以后如何更改到FLASH模式呢?
确定烧完后更改BOOTMODE的跳线就可以么?
昨天一直在想烧完以后CKFA如何开始得到DSP的控制权并开始启动程序。
  -->作为下位机的DSP烧完以后好像也没什么反馈信号,只能从上位机PC端得知是否烧完么?

2. 现在的情况是用超级终端烧写不成功,说是连接不成功。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工具,说能烧写。真正能否用SCI烧写脱离了CCSV4也没法看RAM?
于是我就用JTAG烧写到RAM里,不用SCI。这样在RAM里能确定烧写成功,但是开始的那些串口输出语句因为没有初始化,在超级终端上野没有显示,解锁以后的功能到SCI初始化那块直接跳过去,无法调试。
有没有什么思路能确认CKFA的功能,实现仿真调试呢?

3. 昨天那个LIB问题知道了,想修改LIB在CCSV的界面上,工程属性里修改才可以。然后因为2812和28335的区别,我这个本来就该用带FPU的lib,根本不需要修改。

网友:
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工具,用SCI写入DSP,写完后直接显示了串口输入语句。上面的问题不用纠结了。

但是解锁不成功,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SCI-A boot mode模式,对SCI初始化以后,一般情况下返回flash_entry_point也就是28335d的0X33FFF6,那就是说开始到这里运行程序了.

但在写入RAM的CMD里,codestart指定的开始地址并不是0X33FFF6而是M0M1。

应该是从哪开始启动呢?

网友:
AppCode写入DSP时候,用到两个4096的RAM,此时用到SCI-FIFO,发现设置RAM到16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到数据。

RAM超过16,SCI-FIFO就报错,是FIFO溢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CKFA 因为是SCI起动是M0M1,你的application 因为是flash 起动,所以应该是flash的那个起始地址

网友:
报告一个好消息,终于这个项目做成功啦。

其实细节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多谢版主一直无私的指点。

CKFA的回调函数有个BUG,FIFO是16位的,接受用WORD接受,导致FIFO溢出的错误,改成
for(i=0;i<7;i++)就可以啦。

网友:
c2000下载程序

本人新手,目前要通过SCI做程序下载和修改,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安然版主,我看过你一篇文章《TMS320F281x Boot ROM Serial Flash Programming》,里面的CKFA是指通讯内核和Flash API,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以下.
1.通讯内核具体是什么?是BootROM吗?
2.你的CKFA通过SCI传输到RAM里面,是选择了引导模式之后直接发送过去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