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多节串联后的锂电池容量均衡和在线测量

楼主:
对锂电池的应用,随着性价比的逐步提高和对绿色能源的新认识,越发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应用范围越来越大。目前在向高电压(几十节以上电源串联)和大容量应用方面发展。因此,在技术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多节锂电池串联后的容量均衡问题、在线测量和集中管理等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在实际中的应用,相应技术措施。供大家参考。

多节锂电池在串联后产生容量不均衡的原因

         锂离子材料的化学属性本身并不会造成电池容量不均衡问题,大部分电池在工厂生产过程中,经过处理后也不会引起电池不均衡问题。
产生电池容量不均衡的有:
        1 锂离子电池的自放电;2 软短路(soft short);3 容量退化;4 使用过程中电池受热不均衡引起的性能差异;5在充/放电时,电池内阻在大小电流变化时,会产生差异;6不同批次的电池放在一起使用;7电池之间容量的差异等;8其他因素。等等。
这些因细小的不均,而引起的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次数的日积月累,会增大这种不平衡。应此,不平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这种不平衡,在多节串联中(串联越多,情况越严重)的危害极大。比如:多节锂电池在串联的情况下放电时,其中容量最小的电池,达到关断电压时,整个电池包会全部停止供电。(充电时情况正相反)即百分之九十九被百分之一决定。这种情况在充电时,因容量大的先到保护而中断充电。而容量小的因无法充足,下次使用时放电更少,使总的容量降低。长期以往,容量最小的会在恶性循环中,比其他的电池性能衰退更快。经过多个充/放电周期后,将加速电池的损耗。这样,串联越多情况越严重,电池包的使用寿命越短。所以,保持串联中电池的容量均衡,是对放电质量和使用寿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其他种类的电池串联中,也得到了验证。

电池串联中的平衡原理

        如果所有的电池容量相同,或者开路电压(OCV)都一致时,我们就以为达到了平衡(均衡点)。目前,让电池的均衡有两种方法:放电均衡和充电均衡,放电均衡是在电池工作中,消耗掉没有利用的功率。使电压高的向电压低的看齐。以先求平衡,后再充电。这种方法从能源利用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散热问题也不可小视。
        另一种方法是在充电时加以平衡。这种方法效果好,能源利用率高,本文着重阐述这方面的原理和技术手段。

充放电均衡原理如下图所示
:
        如有E1-E4电池。在充电前期,如果E1的容量(实际测的是电压值)高于E2,即:E1〉E2。经过测量和CPU的计算,得到电压差值后,打开E1上的并联分流电阻。分流部分电流,使E1充电时间变长,直至E1=E2时,关闭分流电阻。其他几个电池平衡原理也一样,直到全部电池都平衡为止。

平衡式充电技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需要有精确的稳压电路。
2、读取各种数据供给CPU,其中电流测量还应有采样放大器和A/D转换器。
3、需有平衡电路控制和EFT驱动电路。
4、有锂电池所应有的各种保护,并且保护值可以设定。
5、为测量的准确性,需要采样高效的差分电路。并通过正/反向两次测量,滤除电路 的误差影响。
6、为了消除充电时电流在E1-E4上产生测量误差。测量应是周期性的,并在充电间隙进行,以求准确。 应当说明平衡充电法对充电器是有一定要求的。
7、测量后的数据还应有相应的计算方法, 如:排队计算法,平均计算法等平衡计算方法。
8、相应的硬件控制电路。FET驱动电路和分流电路组成。
        以上所列,都应有一个中央CPU集中管理和一套相应的软件来实现。电池包经过平衡后,能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放电可靠性和使用时间得到保障。并大大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关于多节电池串联后的在线测量和综合管理

        在线测量的应用。电池在串联中尤其是多节(几十节到上百节)的串联,难免有一些电池因性能变化或者损坏,使电池包供电不良或停止工作。因此,在线测量和检查,能安全快速的把电池包中每一节电池工作情况,用图表和数据显示出来。通过储存在电脑中原先的数据资料,进行比对和处理。及时更换不理想的电池单元,保证使用时可靠放电。
        另外电池在静态时的电气性能,与有负载时的情况,又有不同。一些如接触不良的故障,只有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才能反映的出来。这就必须要在在线测量时才检查得出来。
        在线测量,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进行远距离监控操作。在线测量,还可以随时更改各种数据,重设保护值等,还可以储存电池信息。它是电源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几十甚至上百节串联中的电池包,这种管理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综合电源管理问题

        一个好的电源管理器,其本身就是一个智能化的系统,除了有以上介绍的平衡充电功能,在线测量功能外,为了适应智能电池系统的接口协议、微控制器应是可以编程的,以提供各种使用场合的需要,和提供SM bus接口(总线协议)SB data (数据协议)接口。以便达到最新工业电池组的标准。另外电源管理器还要求结构简单、性能可靠、功能完善、保护全面,同时自身耗电要小,等要求。
        还须说明一下的是:电源管理并不是充电器,它可以有充电器的一些功能,但不能取代“充电器”。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电源来适合平衡充电的需要。
        电源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它参于管理的目标又各不相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就多节串联后的电池来说,平衡充电是必不可少的。它能给绿色能源的锂电池,为大电流.高电压的电动单车和电动汽车推广 应用,有了技术上个可靠保证。
        目前,这种新一代的锂电池电源管理器,已经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新型的电源管理器,已能可靠的把几十节电池串联组成一个智能系统,应用于各个方面。

网友:
已有的专利嘛?我也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