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想了解吗?

楼主:
          热电偶维护检修问题如何解决

根椐中国家标准规定及工业用热电偶维护检修规程,热电偶维护检修中遇到的问题应有以下处理

方法,标准规定了工业用热电偶的维护、检修、投运及其安全注意事项的具体技术要求和实施程

序。

1,工作原理: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并基于热电效应原理等。热电偶的构造主要是由热电偶的元件、

保护套管和接线盒,接线板,按装方式,防护措施等构成。热电偶的元件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将热

端的温度变化(热电势),也叫毫伏值,这种毫伏值经智能仪表进行转换可读数据。

2,性能指标
  基本误差:I级 ≤±1.5℃,>400±0.4%︱t︱℃
            Ⅱ级≤±2.5℃  >400±O.75%︱t︱℃
  注:t为测量端温度。
3,测量范围:-40~1200℃,热电极直径:0.2~3.2mm各种规格

4,维修工程师应具备如下条件:
a. 熟悉本规程及相应的产品说明书等有关技术资料;
b. 了解工艺流程及该热电偶在其中的作用;
c. 掌握数学基础、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化工测量仪表及维修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d. 掌握热电偶的维护、检修、投运及常见故障处理的基本技能;
e.掌握常用测试仪器和有关的标准仪器的使用方法。
2 完好条件
5,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
a.铭牌应清晰无误;
b.零部件应完好齐全并规格化;
c.紧固件不得松动;
d.端子接线应牢靠;
e.保护套管应无泄漏;
f.新制热电偶测量端焊接要牢固,表面应光滑,无气孔、无夹灰,呈近似球状;
g.新制热电偶的电极直径应均匀、平直、无裂纹,使用中的热电偶不应有严重的腐蚀或明显缩

径等缺陷。
6,运行正常,符合使用要求,即:
a.运行时,热电偶应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
b.正常工况下,热电偶工作温度应在该热电偶测量范围的20%一80%;
c.热电偶接线端子所处的环境温度不应超过100℃。
7, 设备及环境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即:
a.热电偶保护套管应清洁、无锈蚀,漆层应平整、光亮、无脱落;
b.线路标号应齐全、清晰、准确;
c.补偿导线不得靠近热源及有强磁场的电气设备;
d.穿线管和软管应敷设整齐。
8技术资料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即:
a.说明书、合格证、入厂检定证书应齐全;
b.运行记录、故障处理记录、检修记录、校准记录、零部件更换记录应准确无误;
9,维护
a.向当班工艺人员了解热电偶运行情况;
b.检查接线盒是否盖好,保护管、软管及管线是否破损断裂,连接处是否松动;
c.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并做好巡回检查记录。
10,定期维护:每周进行一次热电偶外部清洁工作。
11,校准周期:校准周期为12个月。
12,校准仪器
    直流电位差计:0.05级
    二等标准铂铑—铂热电偶
    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0—50℃
    管式高温炉:—1300℃
    冷端恒温箱
    多点转换开关
    油(水)恒温槽
13,误差校准
  热电偶校准可以多支同时进行,根据使用需要确定3—5个校准点。校准顺序为由低温向高温逐

点升温校准。增加管式高温炉温度,当炉温升到校准点温度并稳定后进行电势测量。测量顺序如

下:
参考端→标准→被校l→被校2→被校3→被校4→被校5
参考端←标准←被校1←被校2←被校3←被校4←被校5
测量过程中,炉温变化不得超过5℃,并做好记录。被校热电偶热电势误差△e用下式计算:
  △e=δ被测+  ×s被-e分                                                        (1)
式中δ被测——被校热电偶在校准点温度下(参考端为0℃时)测得的热电势平均值,mV:
    式中δ标测——标准热电偶在校准点温度下(参考端为0℃时)测得的热电势均值,mV;
    e标准——标准热电偶证书上校准点温度的热电势值,mV;
  e分——在热电偶分度表上查得的校准点温度的热电势值:mV;
  s标、s被——标准热电偶证书上校准点温度的热电势值,mV。
校准时,若参考端温度未处于0℃,可用下式计算参考端温度为O℃时的热电势值:
E(t,t0)=E(t,t1)+E(tl,t0)
式中  E——热电偶的热电动势,mV;
      t0——热电偶参考端温度为O℃
t1——热电偶参考端的实际温度
14,校准质量标准
校准后的热电偶应达到第1.4.1条规定的性能指标。
15,故障及处理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表l。
    现  象
            原  因
            处理方法
热电势值偏低        热电偶受潮,绝缘不良
        清洗烘干或更换热电偶
        热电偶电极材料变质或热端损坏
        更换热电偶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极性接反        正确接线
        线路电阻不准确
        正确配置线路电阻
  热电势值偏高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种类不符          更换补偿导线

        热电偶电极材料变质
        更换热电偶

        线路电阻短路
        更换线路电阻

  热电势不稳定        端子接触不良        拧紧线端子
        绝缘不良或局部接地
        清洗烘干或处理接地故障

16,检修:检修周期,热电偶每12个月进行一次检修,通常与工厂年度大修同步进行。

清除热电偶套管内外灰尘、油污等杂物。
检查热电偶紧固件是否松动或损坏,拧紧或更换紧固件。
检查保护套管、软管及穿线管是否破损或断裂,并修复或更换。
用于高温承压的保护套管应进行探伤检查。
按本规程第3.2条对热电偶进行校准。
对检修后的热电偶按国家(部门)计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
17,投运:投运前的准备工作。
检查热电偶接线是否正确、牢固。
对带联锁或位式调节阀的二次仪表,应先解除联锁或转入手动。
将热电偶与补偿导线和二次仪表连接。
送二次仪表电源,检查指示是否正确。
逐条检查检修项目的完成情况。
检查热电偶是否达到检修质量标准。
热电偶正常运行72小时后,由有关技术主管签收。
18,安全注意事项: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维护必须由两人以上作业。
进行作业需经工艺人员认可.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检修安全注意事项
对运行热电偶的检修必须办理检修工作票。
不得带压拆卸热电偶保护套管。
投运安全注意事项
投运必须由两人以上作业。
用于带联锁或位式调节仪表的热电偶,投运时必须先切除联锁或转入手动。
技术参考文献详细技术资料请浏览:中国传感器交易网chinasensor.cn,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传感器交易网chinasensor.cn,本文为原创技术资料。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问号,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