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4,测量电流时,逐渐下降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我的板子测量LPM4模式下的电流, 电流是从7.3毫安慢慢下降到几百微安的,而不是很快就到微安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您使用的是什么芯片?正常模式下功耗多大,除了mcu其他电路的耗电情况怎样?另外,您说的慢慢下降,是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F149,正常模式下10毫安左右(不进入LPM4),进入后,从7毫安下降到几十微安。 大概2-3分钟,外部电路有个耗电大的,我把它拿掉后也是一样慢慢下降, 然后我控制这个外部电路让他不工作时候无效,他的电流就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测的电流包不包括板上的其他器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包括, 外部器件我拿掉后,也是逐渐下降的。 外围只有一个驱动芯片,一个D触发器,一个18B20,其他都是电容电阻 。 是因为外部功耗大引起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是电容放电引起的,在系统掉电后,电容是可以提供短暂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也不清楚,感觉上是外围电路引起的,电容就是一些滤波用的贴片电容,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影响的 ,但是你的持续时间竟然有2-3分钟,就几个去耦电路的话也解释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我新板子回来,测试看看再说吧。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另外楼主要注意测量方法,电流表内阻过大会影响电路状态的,特别是电路中存在较大容性环节时。

网友:
正确的测量方式是:在电流表上并联一个短路开关,闭合开关后接入负载,这时电流表不起作用,当人为或程序操作使负载进入低功耗态之后,打开短路开关串入电流表,这时的指示即为当前的待机电流,如果电流较大而电流表的量程较低仍有可能使负载的状态发生改变从而使测量失去意义,这时最好同时用另一台表测量负载的工作电压,工作电压应无明显波动时测得的待机电流才是可以信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外围电路74LVC14这个芯片的原因,我只是用他当成反相器,放大接收管得电流。 还没想到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详述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把这个芯片拆下来后,发现电流是快速下降的,单独测这个芯片的电流也是一点点下降的,所以就怀疑是这个芯片导致的问题。 但不清楚为什么

这是我的电路图

这是我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