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设计同步计数器

楼主:
我用DFF设计的异步的,时序很差,根本没法用,怎样设计一个计数器绝对可用的,时序好的。多谢!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做的,cpld?fpga?还是74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做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用74系列仿真试了一把,时序也不是特别好。

网友:
你说的时序不好指的是什么,具体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应该是当clk在上升沿时,数据位的最低位拉成高电平,就是这个过程延迟很大,有5个ns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是做的后仿真,DFF都有个参数叫Tco,也就是时钟到输出的延迟,再加上线延迟等其它延迟,最终看到的结果就是数据不是在时钟的边沿变化,而是滞后了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根据不同的器件也不同。如果你是做前仿真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希望我的解释能让你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