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IQmath用到LM3S系列上有什么优点??

楼主:
记得IQmath最初是应用到C2000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这次TI是不是看到应用到C2000的成功后,想把IQmath也用到M3上去,请问应用到M3后有什么优点?

网友:
我擦.你自己就不用编写公式了啊.多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IQmath后对定点32位的DSP,执行效率高。弥补了2812的缺陷。不过后期也推出了浮点运算的DSP2806.

如果IQmath真能用到LM3S上,那他的运算就提高不少,就比对方有优势。

当然可能还不止这些,就是想问下专家,更详细的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TI Stellaris M3 MCU内核是不支持浮点运算的,和不带FPU的C2000一样。所以,凡是定点C2000使用IQmath的有点,M3基本都具有。大概说来,主要是可以不用考虑饱和、定标等操作,而且直接按照浮点算法的方式来编程,即在使用IQmath库后,可以将其看作支持浮点运算的内核来使用。
第二,在使用IQmath库后,许多原本需要调用浮点运算库的函数(非常耗费MIPS),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IQmath库里的函数来实现,精度稍微差些,但是运算速度有明显的提升。总之,使用IQmath可以保证运算精度和速度的折中达到要求。
第三,IQmath使用时,其定标是可以随时配置的,而且饱和等操作在库内部实现,这样能够加快程序员的开发进度,减少出错的可能。

当然,在TI Stellaris M4F(带FPU, 浮点运算单元)的MCU 出来之后,IQmath在M4F的内核上就需要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