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DM365绑定eth0问题

楼主:
各位专家好,我在用dm365做项目,内核是linux-2.6.18的,需要用到bonding驱动,做有线和wifi双网卡绑定,bonding和ifenslave都是内核自带的,当我用ifenslave绑定eth0时报错如下:

# ifconfig bond0 192.168.1.128 up
# ifenslave bond0 eth0

emac_control:3984ioctl called when device is NOT open
<3>ERROR: davinci_emac: eth0 error: Error 3000000E from EMAC TX Channel Open()
emac_control:3984ioctl called when device is NOT open<3>ERROR: davinci_emac: eth0 error: Error 3000000E from EMAC TX Channel Open()
Master 'bond0', Slave 'eth0': Error: Enslave failed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上网找资料,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请专家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本人QQ:277057635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过来看看。
看了错误,

Error: Enslave failed

这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Error: Enslave failed  绑定失败
这个错误是
emac_control:3984ioctl called when device is NOT open
<3>ERROR: davinci_emac: eth0 error: Error 3000000E from EMAC TX Channel Open()
导致的,请各位帮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急求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建议你去TI E2E™ Community 这里提问,那里会有好多专家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咱们论坛做这方面的还是有点少。

网友:
这里面有你问的类似问题,你可以看看,不过楼主没有叙述详细

http://e2e.ti.com/support/embedded/f/354/t/60257.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建议你去TI E2E™ Community 这里提问,那里会有好多专家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咱们论坛做这方面的还是有点少。

坛子的特殊之处在于,有很多热心的工程师,互相交流经验。

TI专家也会努力回复大家的提问,

期待大家一起营造更好的讨论氛围。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365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上根本找不到资料,TI的E2E论坛也找过,没有找到答案,而且那上面基本上都是英文的,不是很方便,

这里面有你问的类似问题,你可以看看,不过楼主没有叙述详细
http://e2e.ti.com/support/embedded/f/354/t/60257.aspx

这个我去看过,和我的还是有区别的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mac id""

去掉ifconfig eth0 down  这条命令就可以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这里面有你问的类似问题,你可以看看,不过楼主没有叙述详细

http://e2e.ti.com/support/embedded/f/354/t/60257.aspx

这个我早就去看了,和我的问题不一样,他是修改eth0 的MAC
把 ifconfig  eth0  down 命令去掉就可以了

不过从这里我也发现点问题,就是bonding 绑定eth0 时,先要把eth0 down掉,对他进行ioctl 操作,所以才会报这个错,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在用bonding时,如何让eth0  up呢?如果一直让eth0 up的话,bonding 时,也会报错,错误信息不一样,大概意思:eth0 is up,不能slave 。

请各位,多多帮忙,肯定有朋友在DM系列linux-2.6.18下,搞过双网卡绑定的,本人是初学者,真希望有师兄指点一下。

网友:
从提示的错误看,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未做open就对设备进行ioctl操作,这本身就是非常操作。

而且说ifenslave是内核自带的,这个还真不知道,回头自已搭一个最小文件系统试一下,这个是文件系统的还是内核的。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ifenslave bond0 eth0
#ifenslave bond0 eth1
#ifconfig bond0 [ip] [submark]

请按这种顺序试一下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用ifenslave  bond0  eth0 命令报错和用
ifoc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01:00:23:00:45
报错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eth0  down,如果正常的网络设备驱动用
ifoc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01:00:23:00:45
修改MAC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是davinci_emac 驱动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请高手指点啊
ifenslave 工具每个内核都自动有,在
linux-2.6.18//Documentation/networking/ifenslave.c

网友:
#ifenslave bond0 eth0
就是这一步出错,绑定另外的一张无线网卡eth1 可以的

网友:
没有看到TI的专家,自己顶顶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请帮忙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