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的REF IN(–)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弱弱的请教一下,我打算用AD7705采集桥式应变片的弱小信号,REF IN(+)接2.5v REF IN(–)接地,然后AIN(+)AIN(-)分别接桥式应变片传感器的两个信号线,当一个方向有压力,使得应变片形变,而使得[AIN(+)]-[AIN(-)]<0,这样AD7705能够转换吗?还是需要将REF IN(–)接负电压??

网友:
不可以这么做,应变片电桥的输出幅度不够,应该先用运放放大后再送AD7705进行转换,建议先仔细看看AD7705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