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园地

楼主:
  开这个新贴子.是为了当成我的学习园地.把我的学习过程写下来。因为我毕竟是在自学,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当然.走在我后面的同学也可以当个学习的参考.

  自我介绍一下:我大学毕业后干了七年行政.最终发现没前途.于四个月前辞职就职于现在这个安防工程公司.从拉线安装调试开始.接触的都是电子方面的产品.自己一窍不通.从零学起.

  我问一个公司元老.要学习电路板的维修应如何下手.元老说:

1.认识板子上的元件.

2.认识几种常用的典型的电路图.

3.看电路板画出它的电路.分析其功能及各元件的作用.

4.具体参数数据特性慢慢往里渗透.

  于是我拿了一本大学模拟电路课本就开始了.

  这里我认真看的第一个电子产品,是个“开关稳压电源”。输入220V,输出12V。线路板80mm*45mm长短。刚拿过来,发现上面简单的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能差不多认识,其他的不认识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让元老给讲了一遍。然后对照着电路板画电路图,画了一天,最后核对元老早已画好的图,顿时发现我这哪能叫图......

  产品说明:1、内置EMI滤波器低纹波杂讯,电磁兼容性好;

       2、高效率、低温升有过压过流、过载短路保护;

       3、输入工作电压范围宽,并有效抑制噪声。

附:产品图及整理好的电路图。

(电路是用protel99se做的,这软件的使用是从百度视频上学的)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也正想这么干来着
我是那种不太自律的人
在学校都混过来的
现在想自学点东西了

网友:
赞赏 希望楼主可以每天记录一点点 坚持下来 我等着为你的帖子加精哦

学习中遇到不清楚的问题,相信坛子里很多人都乐于探讨的。

网友:
楼主加油啊!好好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相信自己,这里有好多热心的朋友会帮助你的!!!!!!!!

网友:
一,谢谢大家支持,更谢谢大家以后对我的帮助;
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除非我上不了网了;
三,现在我正在把这块板子上的元件全焊下来,有进展了再上来说话。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油

网友:
很佩服楼主,7年之后还能转做技术

网友:
注意防暴

网友:
拆线路板

  前面一位老兄说我“7年之后还能转做技术”——我是实在没办法,那时候是在政府机关,为了辞职和家里斗争了七年。嘿嘿。

  线路板基本拆完了。

  发现要焊个元件上去,最好的办法不是用电烙铁粘着锡上去,而是电烙铁放在要放锡的地方,把这地方烘热了(当然电路板可能不行`我是说的焊Q9头),再把锡往这地方放,那么锡就附着上去了。

  要是焊个东西下来,如果元件只有两个脚,那么电烙铁把锡熔了拨下脚来即可,如果元件的脚多,那得用吸锡器:1、电烙铁多粘些锡接触这个脚,把这个脚的锡熔了的同时这个地方的锡更多了,便于一口气吸下来;2、吸锡器按到底,拿开烙铁的同时立即把吸锡器垂直按到板上,立即按下弹起按钮——锡便吸出来了。本以为吸出来的是一根一根的,结果是一卷一卷的。

  板子上有一个件是变压器,本以为它只是一个变压器,拆开以后才发现,输入端有6根线,输出端有6根线[输入端3个线圈:1个接1`4脚,1个接2`3脚,1个接3`5脚,即其中2个是串联的;输出端3个线圈全是并联的,接2`4脚 ] ——即可看作输入2个线圈输出1个线圈,证实它是变压器和电感合2为1的。

  最后这块板子被我焊糊了。

附图:1、焊糊了的板子;2、用吸锡器吸出的锡的样子;3、该变压器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
还在学校的学弟表示要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位老兄说我“7年之后还能转做技术”——我是实在没办法,那时候是在政府机关,为了辞职和家里斗争了七年。嘿嘿。                ...

看到楼主的文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自己毕业第一年可没少用吸锡器  呵呵

网友:
真的很佩服您, 楼主加油!

网友:
peifuxia 佩服下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