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关于GPIO的端口使能问题?

楼主:
      对于IO的使能,TI是全部对某个口使能,比如GPIOE口,而这个口里面有好多IO口,而现实中我们可能只用到了GPIOE中的某一个引脚,其他不用。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

     还有你开的资源越多,对你的功耗就越大,就是现在一直不明白这个,希望得到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使用GPIO是需要对相应的GPIO模块进行使能。即使你只使用其中一个IO,也需要使能该模块。不算浪费,反而减化了编程。对于不使用的GPIO,上电默认为三态。

确实,你使能的外设越多,功耗就大。可以使能外设的时候开启clock gating功能,这样,芯片进入sleep状态时,相应外设也会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clock gating功能  呵呵,还是学的不深入啊,要补习下。以后有机会再请教。今天结束了,看来TI很给力,回答的很细致,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