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12下不能仿真的问题求助

楼主:
高手请指教。

我的工程建立后,编译正常,点了debug按钮都出现下面的页面。不能load axf。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下载到flash也不能成功。

我的开发板是利尔达的5956. 仿真选项选的是stellaris ICDI,(找不到开发板的选项)。问题幼稚,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仿真器设置 中看一下FLASH是否被侦测到,如果没有自己添加一下

网友:
OPTION里有个SETTing,你没有设对

有两个地方一个在BEBUG,另一个在UITILI那里,点setting后,选择你用的FLASH型号,一般都是什么器件多大FLASH,若没有就添进来,然后保存退出,这样就好

网友:
回答

请详细描述一下你的5956,是带仿真的吗?
你这么描述,很难看出问题在那里?
如果你从利尔达买的,请找利尔达相关支持,我想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Fred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在options里面的C++选项里设置错了。现在能下载到flash里面。并且结果是对的。

但是还是不能仿真。

无意中选着ULINK Cortex Debugger居然能进入仿真界面,但是调试起来好像报错。

请问高手有关于调试的使用文档之类的东西吗?拷一份研究一下。谢谢!

[localimg=600,447]1[/localimg]

[localimg=600,477]2[/localimg]

[localimg=600,285]3[/localimg]

网友:
[localimg=600,447]1[/localimg]

网友:
就是设置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