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地址线的问题

楼主:
我用dsp外接一个处理芯片,想用读外接芯片片内的寄存器值,地址线连14根,0-9,12-15,dsp里配置引脚的话,这几根选择XA,其他的地址线没用到如10,11等引脚,配置成什么呢,pull up么? 还有就是我选用的14根地址线从地位到高位,是不是默认按数字排序由地到高的(这个不用程序里面配置吧)!?谢谢大虾们啦

网友:
这个不懂,顶上

网友:
其它不用的配置成GPIO当GPIO口用。
如果也不需要当GPIO口用,那配置成GPIO,input模式,用下拉电阻接地。

可以看看下面的资料:
http://www.ti.com/cn/litv/pdf/spraas1b

网友:
不用的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