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关于6713保持TXT文件

楼主:
内存中手动写入一段已经保存好的信号内容,保存下的格式为文本txt
如何方便的将txt里的内容写如指定的内存空间
说一下处理的步骤

网友:
你可以在CCS3.3 下
file目录下选Data ,再选save,选定文件后, 会弹出一个窗口, 选择address和length
即可

网友:
印象中,CCS33中好像data的save功能是将内存中数据保存为文件的。
但总体而言楼上的思路在使用仿真器是对的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