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LLSource_HSE_Div1" is undefined

楼主:
错误:User\main.c(122):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PLLSource_HSE_Div1" is undefined

意思是RCC_PLLSource_HSE_Div1未定义。

我的工程中包含了 stm32f10x_rcc.h  可仍然显示 “RCC_PLLSource_HSE_Div1”未定义

打开stm32f10x_rcc.h文件发现如下内容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CL)
 #define RCC_PLLSource_HSE_Div1           ((uint32_t)0x00010000)
 #define RCC_PLLSource_HSE_Div2           ((uint32_t)0x00030000)
 #define IS_RCC_PLL_SOURCE(SOURCE) (((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 \
                                   ((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_Div1) || \
                                   ((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_Div2))
#else
 #define RCC_PLLSource_PREDIV1            ((uint32_t)0x00010000)
 #define IS_RCC_PLL_SOURCE(SOURCE) (((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 \
                                   ((SOURCE) == RCC_PLLSource_PREDIV1))
#endif /* STM32F10X_CL */

主要注重下面这条语句: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else

--

#endif

意义:STM32F10X_LD_VL、STM32F10X_MD_VL、STM32F10X_HD_VL 这几个宏如果没有被定义便执行下面的内容,

否则执行#else下面的语句

出现上面的错误下是因为有了这个判断,因为我在工程属性中的“C\C++” 页中的“Define”项中添加了“STM32F10X_MD_VL”宏,也就是定义“STM32F10X_MD_VL”这个宏。所以在“stm32f10x_rcc.h”文件中未

执行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以下的内容,RCC_PLLSource_HSE_Div1 也就未定义。

修改方法:将工程属性中的“C\C++” 页中的“Define”项中的 “STM32F10X_MD_VL”换成STM32F10X_MD 就可以了。

网友:
收藏了 下次自己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谢谢楼主

网友A:
怎么网上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搜索的我手都疼,能不能换个花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网上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搜索的我手都疼,能不能换个花样

????

网友:
我说网上相关的答案都是这个,但是这个解决不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