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解答。。

楼主:
刚学UCSO        请高人指点下下面这个语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OS_CPU_SR    cpu_sr;

网友:
回复 楼主:

OS_CPU_SR 是一个unsigned int类型,其实就是定义了一个CPU的状态寄存器临时变量。主要用在处理临界代码时的第三种处理方式上需要一个把CPU状态寄存器临时保存起来的变量。可以看看邵贝贝翻译的那本书上关于临界代码处理部分的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 邵贝贝翻译的那本书 叫什么名字。。 想买一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论坛中搜索一下 有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