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39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
我用C8051F做SPI主器件,LM3S3739做SPI从器件,

1, SPI时钟为4MHz, 数据宽度为8bit, SPI取Freescale格式, SPO=0,SPH=0;

2, 程序中, CM3允许SPI接收和超时中断, C51为4线主模式, NSS引脚为output

3, C51连续发送, CM3中断接收

遇到如下问题:

1, 测试中,C51连续发送0xAB,0xCD,0xEF,0x01

2, CM3接收的结果为:0xXX,0xXA,0xBC,0xF0,0x1A,0xBC,0xF0,0x1A......,  其中,XX为不确定字节

很明显,CM3的接收结果错位了,也丢数据了

然后,我在C51的发送中,改为连续发送0xAB,0xAB,0xCD,0xCD,0xEF,0xEF,0x010x01

那么,CM3的接收结果为:0xXX,0xBA,0xDC,0xFE,0x10,0xBA,0xDC,0xFE,0x10

明显, 这个结果比之前好点,但是依然存在第一个字节不确定,后面接收字节错位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办法,既然硬件上不存在问题了,那就在软件上做一下处理

主SPI端每次多发送一个无用字节

从SPI端每次接收5个字节后,做一个对应处理,提取有用的4个字节.

唉,只能这样了.

虽然已经用SPI做过DA芯片控制,AD采样,两个CM3芯片之间的SPI通信等等, 但还是只能感叹对SPI不够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