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可调PWM波产生电路,牛人用两个三极管做的,进来分析

楼主:
牛人画的,没几个人分析得清楚。请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说说工作过程。共同学习

网友:
这是最普通的多谐振荡器。改变阻值,即可改变频率及占空比。去看教科书都有。

网友:
确切的说, 多谐振荡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PWM, 调节占空比时, 频率和脉宽都在变, 不是PWM,也不是PFM,二者的成份都有

网友:
这样的电路想做PWM,必须用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