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SP430F149的串口配置DS18B20的c语言程序

楼主:
有谁知道写  通过MSP430F149的串口 配置DS18B20  的c语言程序吗 ?

网友:
串口配置?  我刚跳过单独的串口和DS18B20

网友:
用DS18B20测量室温并在数码管上显示

/*************************************************
程序功能:用DS18B20测量室温并在数码管上显示。
-------------------------------------------------
测试说明:观察显示温度数值。
*************************************************/
#include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8B20.c"
#define wei_h P5OUT|= BIT5
#define wei_l P5OUT&= ~BIT5
#define duan_l   P6OUT &= ~BIT6
#define duan_h  P6OUT |= BIT6

//要显示的6位温度数字
uchar dN[6];
//数码管七段码;0--f
uchar scandata[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码管位选变量
uchar cnt = 0;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5DIR = 0xff;
    P5OUT = 0xff;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uchar i;

    WDTCTL=WDTPW+WDTHOLD;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P6DIR |= BIT6;P6OUT |= BIT6;        //关闭电平转换
     P5DIR |= BIT5;P5OUT |= BIT5;        //关闭电平转换
      P6DIR |= BIT7;P6OUT |= BIT7; //关闭蜂鸣器

   // 设置看门狗定时器,初始化控制数码管的IO
    WDTCTL = WDT_ADLY_1_9;
    IE1 |= WDTIE;
   // P4DIR = 0xff;
  //  P5DIR = 0xFF;
   // P5OUT = 0xff;
    //P4OUT = 0xff;
    //P6DIR = 0xff;
    //P6OUT = 0xFF;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CTL |= TASSEL_2 + ID_3;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循环读数显示
    while(1)
    {
       Disp_Numb(Do1Convert());
    }
}
/*******************************************
函数名称:watchdog_timer
功    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进行数码
          管动态扫描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P4OUT = 0xFF;
  //  wei_h;
   // wei_l;

    P4OUT = scandata[dN[5-cnt]];

   if(cnt==1) P4OUT &= ~BIT7;   //在第二位显示小数点
    duan_h;
    duan_l;
    P4OUT = ~(1<     wei_h;
    wei_l;

    cnt++;
    if(cnt == 6) cnt = 0;
}
/*******************************************
函数名称:Disp_Numb
功    能:将从DS18B20读取的11bit温度数据转换
          成数码管显示的温度数字
参    数:temper--11bit温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Numb(uint temper)
{
    uchar i;

    for(i = 0;i < 6;i++) dN = 0; //初始化显示变量

    //数值转换
    if(temper & BIT0)
    {
        dN[0] = 5;
        dN[1] = 2;
        dN[2] = 6;
    }
    if(temper&BIT1)
    {
        dN[1] += 5;
        dN[2] += 2;
        dN[3] += 1;
    }
    if(temper & BIT2)
    {
        dN[2] += 5;
        dN[3] += 2;
        if(dN[2] >= 10)
        {
            dN[2] -= 10;
            dN[3] += 1;
        }
    }
    if(temper&BIT3)
    {
        dN[3] += 5;
    }
    if(temper & BIT4)
    {
        dN[4] += 1;
    }
    if(temper & BIT5)
    {
        dN[4] += 2;
    }
    if(temper & BIT6)
    {
        dN[4] += 4;
    }
    if(temper & BIT7)
    {
        dN[4] += 8;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8)
    {
        dN[4] += 6;
        dN[5] += 1;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9)
    {
        dN[4] += 2;
        dN[5] += 3;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
    if(temper & BITA)
    {
        dN[4] += 4;
        dN[5] += 6;
        if(dN[4] >= 10)
        {
            dN[4] -= 10;
            dN[5] += 1;
        }
        if(dN[5] >= 10)
        {
            dN[5] -= 10;
        }
    }
}

网友:
你是应该用在什么产品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