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_CPU 16000000
#include <util/delay.h>
unsigned char buffer[4]={0};
unsigned char wei_table[]={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dat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e,0x6f};//0~9
unsigned char pos;

void init_adc(void)
{
    ADMUX=(1<<REFS1)|(1<<REFS0);//选择片内 基准电压2.56v,选择通道0
    ADCSRA=(1<<ADEN)|(1<<ADSC)|(1<<ADATE)|(1<<ADIE)|(1<<ADPS2)|(0<<ADPS1)|(1<<ADPS0);
 //ADC使能,开始转换,自动触发,中断使能,128分频
}
void init_port(void)
{
 DDRD=0XFF;//数码管共阳极显示
 PORTD=0;
 DDRB=0XFF;//数码管阴极控制端
 PORTB=0XFF;
 DDRA &= ~(1<<PA0);//pa0设置为输入,关闭内部上拉电阻
 PORTA &=~(1<<PA0);

 void adcbuf(unsigned int adc)
{
 unsigned int i;
 for(i=0;i<4;i++)
 {
  buffer=adc%10;
  adc/=10;

 }

SIGNAL(SIG_ADC)
{
 unsigned char adc_data,adc_v; //用来存放转换后的结果
    adc_data=ADC ;
 ADCSRA|=(1<<ADIF); //写1清除标志位
 adc_v=(unsigned long)adc_data*50/20;
 adcbuf(adc_v);
  //ADCSRA=(1<<ADEN)|(1<<ADSC)|(1<<ADATE)|(1<<ADIE)|(1<<ADPS1)|(1<<ADPS2)|(1<<ADPS0);
 }

SIGNAL(TIMER0_OVF_vect)
{
   TCNT0=228;

   display();
   ADMUX=(1<<REFS1)|(1<<REFS0);
ADCSRA=(1<<ADEN)|(1<<ADSC)|(1<<ADATE)|(1<<ADIE)|(1<<ADPS1)|(1<<ADPS2)|(1<<ADPS0);
}
void intt_time0()
{

 TCNT0=228;//给定时器写入初值,延时2ms
 TIMSK |= (1<<TOIE0);//使能溢出中断
    TCCR0 |=(1<<CS00)|(0<<CS01)|(1<<CS02);//选择1024分频
}

void display(void)
{
 PORTB |=0x0f;
    PORTD =data[buffer[pos]];
 PORTB=wei_table[pos];
 if(wei_table[pos] == 0xf7)
   PORTD=data[buffer[pos]] | 0x80;
 if(++pos>=4)
 pos=0;
}
int main(void)
{
 init_adc();
 init_port();
 intt_time0();
 sei();
  while(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代码如上,每次AD转换后结果都显示不了?为什么?

网友:
::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哥们儿 你主程序里写点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函数里面就等待啊、、、、能给我改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sei()没找到对应的子程序。
adc_v=(unsigned long)adc_data*50/20
我感觉这句有点问题 adc_v是个char 你后面强制为unsigned long 会不会有问题.
for(i=0;i<4;i++)
{
  buffer=adc%10;
  adc/=10;

} 这一段 我更习惯于用buffer【i】,这里我不太确定你的这种写法是否可行,可以检查一下buffer[3]是否有数据.

如果还是不好用,建议分别调试,固定一个数字 让数码管显示,不加定时器.  然后定时器单独调试,加个小灯,表示是否进入定时器了. 最后,单独调试ad,循环里就执行ad,然后看寄存器里面是否有变化.是否是你想要的变化.三个功能都通过之后,再加到一起 这样找问题会比较有针对性.

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了,怎么感觉是ad没有转换正确。你QQ多少,呵呵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