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1【每周讨论】VCC VDD, VEE, VSS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说法一:

VCC、 VDD、VEE、VSS是指芯片、分解电路的电源集结点,具体接电源的极性需视器件材料而

定。 VCC一般是指直接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的三极管C极,VEE是指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三极

管的E极。 同样,VDD、VSS就是指连接到集成内部、分解电路的场效应管的D和S极。 例如是采用P沟

E/DMOS工艺制成的集成,那么它的VDD就应接电源的负,而VSS应接正电源。

它们是这样得名的:

VCC表示连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的电源。

VEE表示连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的电源。

VDD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D)的电源。

VSS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源极(S)的电源。

通常VCC和VDD为电源正,而VEE和VSS为电源负或者地。

说法二:

VDD,VCC,VSS,VEE,VPP区别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 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在“场效应”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 这是元件引脚符号,它

没有“VCC”的名称,你的问题包含3个符号,VCC / VDD /VSS, 这显然是电路符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能触动我的我就分享给大家

网友:
对这个一直很困惑,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偶遇的,所以分享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呼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学习了。挺感谢啊

网友:
之前一直对这概念都是很模糊的,现在清晰好多啦,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客气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嘿嘿过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恩我也是的哈哈哈现在概念清晰多了

网友:
一直很困惑中,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H:

同感哈哈哈,所以一猜是大家的共同问题所以就发上来了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哈哈哈我也一直困惑中,现在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