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问TI】关于FPGA和6713通信问题

楼主(2011-06-30):
【问TI】关于FPGA和6713通信问题
我现在在DSP6713内产生了一些数据,想把他送到外面的一个FPGA中,不知道在DSP内应该怎么配置,使用什么接口和FPGA通信???
通信
数据
接口

网友A:
使用DSP的EMIF接口和FPGA进行通信,将FPGA看成是DSP的外部存储器。。

网友B(2011-09-13):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设置为异步存储器还是同步的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步异步都可以,主要看你FPGA内部如何实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恩,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