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128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我用AVR128的串口进行数据收发,接收用中断方式,单步执行时,发现数据不能全部接受到,掉了几个字节,也就造成我对这个数组的CRC校验出错,全速运行时,字节全部接收正确,但对接收数组的数据的CRC校验还是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急

网友:
如果只是接收方单步

 发送方一股脑儿送过来把接收缓冲区都塞满了,而接收方却被暂停工作不从缓冲区读出,不就掉数据了吗?

网友:
通讯时是不能单步执行的,数据只要是连续发过来的必然会丢失,至于CRC校验错,要么是数据通讯过程错误,要么是编程有误,包括对接收到的数据处理和CRC运算等相关方面有误。

网友:
谢谢各位,已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把你这个程序发给我参考下么??正在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