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求助

楼主:
我用这个软件去调试延时时间,但发现情况好像不太妙。

当我把延时程序改动以后,再次运行,但发现延时的时间是不变的。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100;i>0;i--)
  for(j=z;j>0;j--);
}

就如上面的程序,我把i的初值改动了几次,再次仿真,但发现显示的时间和改动之前是一样的?

请问有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我已经重新载入了文件的。

网友:
得重新紡译然后再进仿真

试试

网友:
延迟让自作聪明的编译器给优化掉了

 编译器对着你的源程序左看右看直纳闷:老兄你干嘛呢?我给你改成一下置 i=0,j=0 不就完了吗?于是你的for初值写多少都不管用了。

 解决办法:在定义变量 i、j 时,前置“volatile”,明确地告诉编译器:照我写的做,不准你乱动!

网友:
真的是非常奇怪,我一步一步执行,发现这个程序居然还可跳出while(1)的循环,从主函数又开始再执行一次,奇了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呀,照你说的去做了,还是一样情况呀。
while(1)
{
        delay(2);
        delay(10);
}
这是我的主程序,我单步执行,发现它居然还可以跳出while循环!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先解决跳出 while(1) 的问题吧,这个现象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先解决跳出 while(1) 的问题吧,这个现象是程序跑飞了。

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用Atmega8的时候,一开始程序也老是跑飞,后来才知道,原来是Atmega8开启了硬件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