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引线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
电厂测温电阻导线问题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一、电厂测温电阻导线问题: 1、导线长期浸泡在导轴承、推力轴承油槽里,使导线变硬变脆,导线很难弯折。导线表面出现很多裂纹,严重时导线里边的芯线也出现裂纹,导线线芯裸露在外边。 2、导线根部断线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直接断掉,有的外部绝缘层断开。 3、导线线径太小,包括导线外径和单股导线芯线的线径。二、原因分析: 1、导线长期浸泡在油里出现变硬变脆是由于导线最外层绝缘层材料选择不合理造成的,例如导线的外皮材料是PVC材料,其耐油、耐温性能比较差。在温度较高场合,它的耐油性能会大大的降低,使用寿命会缩短很多。在较高温度的油中长时间浸泡后,导线会出现变硬、变脆的现象。 2、导线根部断线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机组、现场使用环境会有不同,其中推力出现断线的可能性最大。导线根部断线原因如下: 1)导线长时间受到油流的冲击。机组运转起来,形成流动的油膜不断作用在导线的根部。导线根部是刚性(传感器)和柔性(导线)连接的部位,正好是一个应力容易集中的部位,这样很容易造成导线材料的疲劳,从而出现断线情况。 2)不同的机组、现场的使用环境。抽水蓄能机组和混流式机组的现场使用环境就不太相同,抽水蓄能机组由于大轴的旋转方向频繁切换,因此机组瓦温测温电阻根部会受到两个相反方向油流作用力的来回冲击,这样传感器根部出现断线的可能性更大。另一种情况是抽水蓄能机组的开停机频率远远高于其它形式的机组,这就要求传感器的可靠性能更高。 3、导线外径不符合现场的使用环境和机组的具体要求,对于不同容量的机组,其油膜甩起来的速度,冲击力都不尽相同,要按照现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导线外径,导线线径太小,很难承受一定的作用力,对传感器的寿命会构成影响。三、解决方案 1、我们选用耐油、耐温的导线材料。我们选用的是聚全氟乙丙烯(FEP)简称F-46,是四氟乙烯和六氟丙烯的共聚物,是聚四氟乙烯的改性材料。它具有优良的耐油、耐腐蚀和耐热性能,可在-250~250℃温度内长期使用。除在高温高压 下氟元素和熔融状态的碱金属对它有腐蚀作用,其它诸如强酸(包括浓硝酸和王水)、强碱、强氧化剂、油脂、酮、醚、醇等即使在高温下 也对它不起作用。另外它的耐开裂性能也非常突出,可以彻底解决导线长时间泡在油中出现开裂的问题。 2、我们对导线根部做了保护装置。 1)我们给传感器后端做了弹簧保护装置,防止油流冲击、振动、弯折造成的导线根部断线。 2)我们将传感器根部用铠装丝一直延伸出来,这样导线受到油流冲击的部分全部是铠装丝,由于铠装丝是可以任意弯折的,这样导线就成了具有不锈钢外壳的导线,彻底解决导线受油腐蚀和冲击的问题。使用寿命更久,性能更可靠。

北京中仪华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51670117
   传真:010-51670120

   MAIL:bjzyhs@bjzyhs.com
        516700645@163.com
        yonghuadu@163.com
 网址:http//www.chinasenso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