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条VHDL指令的问题

楼主:
if (count_a="111") then
                                 count_a<=(others=>'0');   这句是什么意思
                        else
                                 count_a<=count_a+1;
                        end if;

网友:
 让count_a按时钟每次加1,加到"111" 时复位为全0。

 用 (others=>'0') 代替 "0...0" 可以避免写出具体的位数,万一在调试中需变动count_a位数时不必到处修改源程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LZ:

  仙猫 表达非常完整,也非常清楚!

网友:
1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