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11与HC138驱动数码管

楼主: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SMG_PORT    P2

uint8 code CD4511_74HC138_TAB[]=

{0x00,0x01,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void main()

{

uint8 i;

while(1)

{

for(i=0;i<8;i++)

SMG_PORT=i;

}

}

网友:
现在还是用一些专用芯片做数码管驱动吧,那样不需要CPU不停刷新呢

网友:
 这样接法,左起第1个数码管只能显示"0"或"8",第2个数码管只能显示"1"或"9",第3~8个数码管分别固定显示"2"~"7"。

网友:
谢谢,我也发现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