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8用iar for stm8调试can不成功

楼主:
stm8S208仿真时CAN发送报文错误状态寄存器提示格式错误,用的IAR

CAN_MCR_TTOM  = 0;          //禁止时间触发通信
  CAN_MCR_ABOM  = 1;          //自动退出离线
  CAN_MCR_AWUM  = 1;          //自动唤醒
  CAN_MCR_NART  = 1;          //禁止报文自动重传
  CAN_MCR_RFLM  = 0;          //接收不锁定FIFO
  CAN_MCR_TXFP  = 0;          //发送优先级由报文ID决定
  CAN_MCR_SLEEP = 0;          //CAN不休眠
  CAN_MCR_INRQ  = 1;          //CAN进入初始化模式
  CAN_IER_FMPIE = 1;          //FIFO有新字节允许中断
  SWITCH_CAN_PAGE(CONFIG);    //选择设置/诊断页
  CAN_P4        = 0x0a;       //设置波特率
  CAN_P5        = 0x10;       //设置波特率
  CAN_P8        = 0xff;       //过滤器0123工作在ID列表模式
  CAN_P9        = 0x0f;       //过滤器45工作在ID列表模式
  CAN_PA        = 0x66;       //禁用过滤器01,并设置位宽32
  CAN_PB        = 0x66;       //禁用过滤器23,并设置位宽32
  CAN_PC        = 0x66;       //禁用过滤器45,并设置位宽32
// CAN_DGR_SILM  = 1;          //进入静默模式
// CAN_DGR_LBKM  = 1;          //允许环回模式
  CAN_MCR_INRQ  = 0;          //CAN进入正常模式

if(CAN_TPR_TME0)
  {
    SWITCH_CAN_PAGE(TX_MAIL_BOX0);    //切换到邮箱0页
    CAN_P1 = 0x08;
    CAN_P2 = 0x08;
    CAN_P3 = 0x00;
    CAN_P6 = 0x55;
    CAN_P7 = 0x55;
    CAN_P8 = 0x55;
    CAN_P9 = 0x55;
    CAN_PA = 0x55;
    CAN_PB = 0x55;
    CAN_PC = 0x55;
    CAN_PD = 0x55;
    CAN_P0 = 0x01;     //申请发送请求
  }
  while(CAN_TSR_TXQOK0 != 1 && CAN_TSR_RQCP0 != 1); //等待发送完成
  CAN_TSR_RQCP0 = 1;    //清0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