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电压差的DC-DC电源芯片

楼主:
希望大家推荐一款电压差(≤200ms),输出电流300mA左右,3.3V输出。。。先谢了

网友:
看看LM1117-3.3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的压差都在1V以上吧

网友:
最小的LDO压差也在0.3V,你这种情况只能使用开关电源DC-DC了

网友:
抱歉,收回刚才的话,我的资料有点老了。刚想想不放心,去查了一下,现在确实有超低功耗LDO,SA57000,MAX8860之流,200mA下100mV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去看看,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