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电路怎么搭建啊

楼主:
想问问,7805是不是为了稳压才采用,还是为了电压的转换。还有典型的7805的电路怎么搭建,请各位说说

网友:
就是稳压,搭么比较简单

就是输出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电解电容,这样可达到滤波和存电量的作用,好给后边电路供电。

网友:
学电子, 必须学习查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
datasheet上有推荐电路的哇,基本就是输入输出各接一个电容

网友:
手册上面应该都有的。。。典型电路就那几种了。。。

网友:
建议楼主去好好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