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汽车实用充电方案的构思

楼主:
目前社会上对电动汽车的呼声越来越高, 电力驱动的经济性在较短的续航里程及有限的电池寿命面前, 显得苍白无力. 本人觉得在一定时期内, 纯电动车只是作秀的工具. 当然了, 我们不排除电动车应用过程中, 对系统工程是研究过程中, 会促进诸如电池技术,功率器件技术等基础工业的提升.

目前电动车的电能补充有两种方式: 车载电池的直接充电及换电池两种方式. 本人十分看好换电池的方式, 不过需要对电池的尺寸及接口制订行业标准, 形成车用通用动力电池, 便于批量生产, 避免生产资源的极大浪费, 大幅度降低成本.

电动车更换电池的速度很快, 可以与燃油车加油的速度毗美, 可以很好的解决续航里程的问题, 对电池的容量要求可适当放低, 而专注于解决电池的循环寿命, 这是有潜力可挖掘的, 据本人了解, 部份不良厂家利用更改配方, 较大程度提升初始容量, 但容量不稳定, 随着充电殉环的次数增多, 容量会大幅度减小, 直到失效. 如果不过度追求电池的容量, 那么牺牲小许的容量, 便可换得较长的便用寿命.

我国发展电动车不应学美国,大力兴建充电站, 咱们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人的1/3, 大城市周围寸土寸金, 用来建充电站真是可惜了. 在停车场加装充电桩可解决这一问题, 但大功率的充电桩功率通常达到几十KW, 三五个充电桩便会让小区本来就紧巴巴的配电容量雪上加霜. 有人说增加变压器容量就行了, 注意: 增加容量是要给供电局交钱的, 谁来买单? 车主肯定承担不起, 所有住户一起来承担的话, 是行不通的, 这年头傻子明显不够用了.几KW的充电桩, 每个小区建一二十个问题不算太大. 但是充电速度太慢, 要出行时发现电量不够,那真是急死人.

由此看来, 在不能成倍增容的条件下, 充电桩只是起辅助作用, 大部份的充电只能放到郊区去进行, 这个任务可由“中电池”公司或其加盟店来完成,电池成批地在位于郊区的充电站充满后入库,等持电动车来换用,或分送到市区各服务点供换用。

我们需要充电器能够高效率地充电,本身的可靠性很高,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性,那么这种充电站该怎么工作呢?

有点晚了,改天再写

网友:
电池在充电站里充电, 可采用流水线作业, 首先由传送带送到分析车间分析与维护, 然后送到快速充电车间进行高倍率充电(充电倍率由电池组的参数控制器控制), 充电时间控制在15-30分钟, 充入电池总容量的70-80%, 完成这一工序的电池可流入补充车间进行慢速补充电, 也可以在市场急需的情况下, 直接送到服务站使用.

快速充电需要高容量的电力供应, 380V低压配电线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需要用10KV或20KV的中压配电线路供电, 甚至35KV的高压配电直接输入. 我认为快速充电充电器需要考虑的是可靠性及效率, 而对于体积方面可适当放宽: 采用一台20MVA的10(20,35)KV/0.4KV配电变压器提供三相低压交流电, 经过三个电抗器以后整流, 获得具有限流特性的直流电源, 直接供蓄电池组充电, 由接触器控制3级电抗器的接入, 可实现7级电流调节, 满足不同电池的电流需求. 配合dv/dt, dT/dt, 绝对温度等检测手段, 在电池接近高倍率充电容量上限时退出快充状态. 由于整流器的导通角比较大, 功率因数可以满足要求.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技术成熟. 没有大规模电力器件, 可造性极高.
补充车间由于充电倍率很小, 充电器功率也小, 可以采用高频链变换的充电机进行补充电.

网友:
顶一个,有空看

蚂蚁来这了啊

网友:
刚才在QQ群里, 惊闻一家电动车企业的轿车, 百公里耗电10.4度, 改天再来分析其数据的真实性.

网友:
先贴数据供参考.

网友:
插播: 评说一下1200公斤的电动车百公里耗电10.4度的不可能性.
设蓄电池电能的80%转换为牵引力, 则5楼截图的电动车牵引力F=0.8*10.4*3.6*10^6/10^5=300N
汽车在6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时, 空气阻力大至与传动系统的磨擦力相当, 那么相当于15公斤的水平推力即可让汽车前进, 请问这是什么神车啊? 有这个水平的话, 给这车装一台摩托发动机就够了, 百公里耗油量保证不超过3升.

网友:
这种运营方式也有人提出过,能否普及的关键还在于厂家的配合,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
我的思路, 在于电池的经济化充电及流程管理

网友:
非常赞成楼主的构思,咱们国家的大人们要是采纳这种方法,就能迅速普及电动汽车,而且能促进新一轮的电池更换充电中心的投资热潮(类似加油站),我想的几点,共同探讨:
1、电池接口标准化
2、车内电池电量检验系统,检查更换电池的容量是否达标。
3、每辆车配2~3组电池,一组为出场原装,另外1~2组到充电更换中心购买,以后这两组电池来回更换,出厂电池一直处于备用状态。
4、市内公交车辆应率先启用电动公交汽车,也采用更换电池组方案,解决续航问题。

网友:
很不容易找到知音了,呵呵

网友:
各位大神,电动车充电撞资料是否有啊,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