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DK-LM3S9B96开发套件怎样防锁死

楼主:
以前听人讲某些管脚是复用作JTAG的,不能配置成输入输出,否则就锁死了。想问一下管脚的复用是与外设有关还是内部设计好的,9b96开发套件要避免把哪个脚配置成IO口

网友:
所谓的防死就是找一个有按键的脚,把它置成防死键就行

防死的原理是,如果按键一下,就死等JTAG

网友:
再弱弱地问一句,楼主开发板怎么搞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花了2000RMB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款应该可以放心使用,这款是TI的新款,只有用一个软件(软件名字忘了),重新烧一下就可以了。最好你就参考下811的防死锁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应该可以放心使用,这款是TI的新款,只有用一个软件(软件名字忘了),重新烧一下就可以了。最好你就参考下811的防死锁程序就可以了。

bingo,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Unloc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死的原理是,如果按键一下,就死等JTAG

原理如ddllxxrr所言,另外楼主可参考如下路径的工程:\Stellaris\boards\dk-lm3s9b96\gpio_jtag\gpio_jtag.uvproj,修改成程序开始运行后,检测是否Pressing the touchscreen,是就进入Jtag模式,然后while(1),否的话就正常运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就他,刚开始我用615的时候就出现锁死,到最后就不能用了,只好换芯片

网友:
JTAG口IO脚默认是配置是JTAG功能的。在程序中如果没用到这些引脚都不会出现死锁的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芯片是C3或C5版本的,不用担心锁死,如果锁住,可以随时按照6楼的方法解锁,选择tempest class。
另外,JTAG复用为普通IO口用时,需要特殊的指令,所以不会出现意外设置的;还需要注意是用函数库设置时钟时把晶振的参数填对,dk-lm3s9b96的晶振是16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听人讲某些管脚是复用作JTAG的,不能配置成输入输出,否则就锁死了。想问一下管脚的复用是与外设有关还是内部设计好的,9b96开发套件要避免把哪个脚配置成IO口

而这个解锁序列是在6楼提到的LM Flash Programmer实现的,按照6楼的提示即可对锁住的LM3S9B96芯片进行解锁。

网友:
今天在淘宝上看到有卖!

网友:
JTAG能够起作用,是因为上点的时候引脚时序设置;如果不巧刚好将其定义为JTAG,会影响用户程序。
因此,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当然,通常情况下软件是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地。详细可参考TI官网的相关用户手册。

网友:
有说9b96里打了补丁,如果用LM FLASH解锁或flash全擦,会把补丁擦掉,导致芯片缺陷,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