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2812XINTF时序寄存器值的配置问题

楼主:
俺想问一下,2812开发板上的读写外部RAM实验和读写外部FLASH实验中,为什么没有xintf.c这个源文件,我觉的这两个实验是最需要这个源文件的,但是这两个实验都没有这个初始化文件,那是不是说外部RAM和外部FLASH都是使用的dsp复位以后默认的lead,active和trail的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自己配置xintf接口的时序寄存器呢?以及如何lead、active和trail这三个值该如何配置呢?还是说无论外接什么器件都不需要我们配置这个寄存器,使用默认的就好?现在对xintf时序寄存器中的值如何配置完全搞不明白。。请教各位高手能提示一下或者说一下看那本书可以能更清楚的了解如何配置dsp2812xintf的时序寄存器!不胜感激!(红色字体部分是自己所不明白的,如果解答的话请重点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默认配置可以满足多数外接存储器的时序要求,如果希望性能更好一些,得自己重新配置。

网友:
lead、active和trail这三个值越小,芯片对外部设备的读取速度就越快。

但是外部设备不一定有这么快的反应时间,所以工程师要根据需要设定最优值。

下面是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