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拔插为什么瞬间会产生高电压?

楼主:
请详细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这个领域的, 不敢妄言.
以我个人观点, 是因为接口电路, 包括接口供电电源电路上, 存在蛮多的感性环节. 这样, 接口热拔插的时候, 等于接口处突然断电或上电, 这样必然产生来自旁路电容与其他RC原件的振荡, 产生瞬间高压. 说白了, 振荡形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是正解,楼上怎这么谦虚呢

网友:
负载的感性环节才会引发感应高压,而负载的容性环节则导致瞬态冲击电流。

网友:
原来只知道上电和突然断电时有这个现象,原来是这个原理啊

网友:
因为大部分电路输入都要求有PFC一类的电路,这类电路都是感性电路,所以其插拔瞬间会产生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先插好线,再开电源开关,也是瞬间上电啊,感性依然存在啊,咋就不产生高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先插好线,再开电源开关,也是瞬间上电啊,感性依然存在啊,咋就不产生高压呢?

高压是掉电瞬间产生的,上电产生高压很少见,一般在容性电路才会有上电高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是否说的是ac220的带电插拔?是两眼插头?
还是三眼插头?两者有个接地线的差别
“先插好线,是ac220的线,再开电源开关” 对开关电源来讲应该不是瞬间上电,因一个是带电接,后一个是不带电接
期待楼下高手解答,
关注中

网友:
xuexi l chuny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