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06的下冲问题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lm306的滞回比较电路,但是出波后每个方波下有一个下冲,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本帖最后由 markzhao 于 2011-7-3 16:20 编辑 ]

网友: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但光写一个器件名怎么可能知道缘由?至少要看着标上器件参数的有关电路图才好讨论吧?

网友:
找不到lm306的模型了 ,用lm39代替了 ,形式差不多 给位请评一下吧 有什么好的办法,或是一般消除上下冲的办法

网友:
 过冲跟后继电路有关,一般是走线信号的反射造成的,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串阻尼电阻和在接收该信号的后继电路的输入端加合适的终端电阻。
 另外,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时,如果探针的接地点如选得离输出地太远的话,也会看到过冲现象。

网友:
请问怎么加合适的电阻?

网友:
 串一个十几~几十欧姆的电阻,然后在后级的接收端并终端电阻。因比较器是开集输出的,可先把上拉电阻放到后级的接收端附近试试,并调整阻值以期获得最好效果。

网友:
哦 好我试试,谢了

网友:
不知道结果如何?楼主有空来说说啊

网友:
效果不太好,现在在做ECL的电路,想用它来做比较器,再有PNP把电压拉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发一个波形图上来?
您使用示波器输入阻抗是多大?如果不用1k的上拉电阻输出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