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define K1_ON PORTB &= ~(1<<PB0)”分解解释一下!

楼主:
请将“#define K1_ON    PORTB &= ~(1<<PB0)”分解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定义一个管脚叫K1_ON,它是在PORTB上的PB0位,且初使值为零

网友:
不是这么解释的吧

网友:
程序中执行
K1_ON;
会使PB的0管脚变为低电压.

网友A:
“#define K1_ON    PORTB &= ~(1<

网友:
这是一个宏定义。
它的作用是:为了程序易懂,在写代码的时候 写上K1_On的时候(我猜是使某个开关动作),此时,PB0为低电平,也就是说,将PB0置低电平就可以使某个开关动作。

网友:
2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define K1_ON    PORTB &= ~(1< 遇到 K1_ON 字样 就用后面的  PORTB &= ~(1< 1< 楼主 自己随便写一个初值 演算一下就明白了
类似的表达式 还有 PORTB |= (1<

网友:
突然发现  这是 11年的帖子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K1_ON    PORTB &= ~(1

读取是 PINB & (0x01)  也即PINB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