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产生定时器a产生PWM问题

楼主:
如果用定时器a的增计数模式来产生两路PWM波形的话(输出方式7),CCR0决定周期,CCR1,CCR2可以决定占空比一般的430资料都可以找到这句话。

我想问的是:

如果用定时器a的连续计数模式来产生两路PWM波形的话(输出方式7),那么周期只能是0FFFFH,( FFFF - CCR0 + CCR1)决定占空比,( FFFF - CCR0 + CCR2)决定占空比(输出方式7),这句话对不对?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模式7是不是指图示模式呢?

网友:
我对照了你的说法,你的说的模式7,应该是OUTMODx =111,Reset/Set模式。可以参考下我从user guide上截下来的图,最后一种就是LZ所说的模式。
周期为0xFFFF(这个只是个计数器的值),实际的周期还是跟timer的输入时钟直接相关的。后面的占空比,我是赞成你的意见的。

网友:
是的。我说的就是output mode7:reset/set

网友:
回答

根据你的问题,我仔细看了资料,是对的.为了证明正确性,请用demo进行测试.
Fred

网友:
这个7种PWM模式我看的不是很懂,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