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地址空间

楼主: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1)STM32的地址总线是多少位?

   (2)STM32是按字寻址还是按字节寻址?

   (3)按技术手册说4GB应该32位地址总线吧,那么应该是4G(字节)个存储空间,那应该按字节寻址了?可是看有人说是按字寻址,那样的话是不是只能寻到0、4、8...等等4的倍数地址空间?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像1、2、3这样的字节就不能直接寻到,那么我感觉也就没必要是32位地址总线了,是不是30位地址总线就够了。

   (4)再问个比较傻的问题,单片机的FLASH是256k,可寻址空间是4G,剩下的那些都干什么用了。

     问的问题比较外行,新手请大家多多包涵帮我快点进步,谢谢大家!

网友:
我只能答那个比较傻的问题.除了片内flash.外部存储空间.寄存器.外设.这些都是需要地址的.另外我感觉32位机地址总线应该是32位的.看手册还真没注意过.楼下高手指点下~

网友:
1、32位
2、字寻址
3、除了总线宽度外,还要看存储空间的对齐方式。STM32内部默认以4字节对齐方式存储(当然也可以使用非对齐存储),因此就是字寻址。寻不到1、2、3?从地址0读出来的不就是0、1、2、3四个字节了么?
4、拥有4G线性空间并非全部都有用,全部都有用也不表示全部都需要用,好比32位Windows最大支持4G内存,但也并不是每台电脑都装了4G的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