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0129_基于AD7746的电容表

楼主:
(图片)

网友:
芯片选择

由于方案中对芯片性能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芯片选择中主要考虑到成本因素,该方案中用到的芯片主要有:
1、AD7746ARU一片,基于实验平台扩展性的考虑才选择这样一款精度较高的芯片。
2、AD812YRU两片,用作量程选择开关。
3、AD836LYRM一片,用作参考电容工作状态切换。
4、AD721BRM一片,用作VFC中的复位开关。
5、AD8646ARM两片,VFC核心器件。在相同价格(由于某些芯片国内货源较少,市场价格不稳定,故采用ADI网站报价参考,指单个OP价格)中,该器件的Ib最低,对电容影响最小。
6、AD1846AUJZ一片,用作电源供电,该芯片为备用方案,主要考虑到单电源工作效果不佳时,可改为由开关控制器构成的单管多输出电源,来从单一电压产生多个输出电压,从而使输入电源保持为单电源。虽然ADI也有集成MOS管的开关电源芯片,但是控制器使用更加灵活,该芯片虽然是降压型开关控制器,但是经过简单的变换,可构建升压、LED驱动等多种电源变换器。

考虑到实验时的风险因素,如果要申请样片,以上芯片希望以2倍数量来申请。

以上方案只是以保守方案选择的器件,以后设计中可能会将模拟开关更换为MOS管以进一步降低成本,由于目前对低压MOS管了解不多,尚未作出选型,故先选择ADI模拟开关备用。

网友:
要是能实时测量电容传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