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方波的上下冲消除问题

楼主:
各位,请问一个比较器输出波形有上下冲怎么消除,就是一般的方法,不针对某个芯片

网友:
这是线路中的感性分布参数引起的,用小电容补偿,串个小电阻也行。

网友:
可以在输出端加个非门试试

网友:
任何网络都可视为LCR串联回路,如果阻抗失配便会产生过冲

网友:
坐冲和过冲一般通过串电阻来减弱

网友:
哦,谢谢大家了 我试试

网友:
加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上拉或下拉很难抑制这种过冲

网友:
加上拉或下拉确实没有直接的意义,最多可改变些分布参数间接影响而已,和串电阻的电路意义截然不同,串电阻则可增加线路阻尼,改善匹配,抑制信号反射。

网友:
飞线也行。多关注信号完整性和阻抗匹配内容。

网友A:
有没有好的介绍电阻匹配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好的介绍电阻匹配的资料啊

应该看的是信号完整性理论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