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无线的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7-03):
关于做无线的芯片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做无线通信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出了lmc567还有什么解调芯片?不要nrf的,谢谢~
芯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放大加VCO、混频解调电路,好象台湾的PTC也就是普诚有这种芯片,去他们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