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电路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如何,特别是这个变压器,不知道体积如何?

网友:
初级为两个110V绕组的工频变压器, 通过改变0欧电阻的接法, 初级可并可串, 分别用于110V及220V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变压器,没见0电阻切换开关啊?

网友:
初级那一大堆未标阻值的,便可能是零欧电阻了

网友:
很多电源变压器都这样的,就是两个110V的线圈做在一个铁芯上,画电阻的地方实际用的时候当然不是0欧电阻了,一般直接拿导线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