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啊·~~

楼主:
用STM32的开发板 做一个无线光通信系统  STM32要完整的功能就是用串口中断方式接收PC机发送的数据 然后把接收到的数据进行OOK调制 去控制PWM的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遇到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楼主估计是怎么下手都不知道,建议先看书、看资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肚里没货硬憋是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