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e r5板无法识别,显示为Unknown Device

楼主: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是这种情况,我们用的是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Unknown Device,两个驱动都不能安装。在Ubuntu下识别不出= =我又问了其他几个同学,他们用的也是Win7,插到电脑上以后显示的是Maple,可以用WinXP装驱动的方法正常安装。在Ubuntu下也可以正常识别。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似乎不是版本问题。 你卸载了maple的两个驱动再重新安装一次。
一定要用手动选择位置,并且位置指定在maple/driver不要去指定dfu还是serial,否则可能装错。
 可能是被系统装成了系统的默认驱动,系统的默认驱动是错的。

我自己也是用的win7,第一次在win7下装驱动的时候一不小心系统自动装上了系统自带的驱动,结果导致了问题。

网友:
你再试下吧正常的同学的板子插到自己的电脑上,看看是否正常。

具体有什么可以通过旺旺向我咨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一个都装不上,也查不到硬件信息。
不过后来我换了一根好一点的USB线就能识别出来了。但问题是同一根线其他人的就能识别,我的却不能。会不会是USB接口还什么没有焊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没焊好的话应该是很换usb线也不会有用。

可能是阻抗的问题,

有可能是板子上33欧阻抗匹配电阻有点问题导致的,

可能我测试时的线稍好点所以当时测试 的时候没有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好吧 反正现在能用了 没关系了 呵呵
谢谢ssawee的耐心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