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有相位差的脉冲怎么做?求助

楼主:
clk_a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_a <= '0';
        wait for clk_a_period/2;
        clk_a <= '1';
        wait for clk_a_period/2;
   end process;
   clk_b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_b <= '0';
        wait for clk_b_period/2;
        clk_b <= '1';
        wait for clk_b_period/2;
   end process;
我现在想做个测试向量,输入的是2路脉冲,但是我这样做的是没有相位差,怎么能做到有相位差呢 ?

网友A:
 把 clk_a_period 细分成几个 period,使之加起来正好等于 clk_a_period 就行了。 a和b可以写在同一个process
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clk_a_period 细分成几个 period,使之加起来正好等于 clk_a_period 就行了。 a和b可以写在同一个process 里。

哦 大概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进行时间延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行时间延迟就OK了

具体怎么做?我是刚学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