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714高速比较器

楼主:
今天搭建了一个TL714比较器的电路,就是直接比较最简单的那种,而且已经按手册输入相应的共模电压,幅度也大于1V,但到几十K,波形就不能看了,但手册说它可以比较50M,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我在负端加了1.4V电压,在正端加了一个1.4V偏置电压,峰峰值为2V的方波,结果在几十k时,波形就很差了。还有想问,他手册的那个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1.4  to  VCC−1.4  V,是不是我理解两端一起输入偏置,还是用(A+B)/2的公式。

网友:
你也看手册了,手册中有明确指示。工模电压输入范围为1.4~VCC-1.4,也就是说你的输入电压应该再这个之内,如果VCC为3.3V,那么输入电压就必须在1.4~1.9之间。
当然这个器件我不熟悉,手册也没看过,不过对于这样的应用,我应该选择参考电压,也就是中心电压设置在VCC/2左右,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证比较器可靠运行。然后比较电压不能超出1.4~1.9这个范围,不然比较器可能因为深度饱和而导致频率下降。

网友:
我用了,但效果不好啊,都调到了2.5V,但还是出波的效果不好。而且电压高于一定值时,它的输出最低不在0V开始了,而是从更高的伏值开始的

网友:
输出接上拉没有?

网友:
把具体电路和测到的波形贴出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
左看仙猫老师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