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3和CPU同步

楼主:
使用dma方式接收uart的数据,uart产生接收事件到DMA,EDMA一次搬运一个字符产生一个中断。假如PC那边发来字符串"abcd",EDMA产生4个中断。我原意是将这个4个字符复制到另一个缓冲。可是复制过去全是"dddd"。分析了一下,可能是EDMA搬运的速度过快,CPU还没有将一个中断处理完,dma就已经搬完了。请问有没有edma等待上一次中断处理完再搬运下一个数据的办法?谢谢。

网友:
使用EDMA就是为了避免中断过多, 如果你需要每次中断都要拷贝数据,你完全不需要使用ED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