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使程序自动复位

楼主:
看门狗使程序自动复位程序,这个程序执行下来应该是LED等周期闪烁的吧,但我测试的结果是灯一直亮,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啊。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
WDTCTL=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5DIR |= BIT1; // P5.1为输出
P5OUT &=~ BIT1; // P5.1为低
for (i=0;i<60000;i++) // 延时
P5OUT |= BIT1; // P5.1为高
for (i=0;i<60000;i++) // 延时
WDTCTL=WDTPW; // 启动看门狗
while (1);

网友:
我猜测lz的LED是阳极接到P5.1,阴极到地吧?
你改成这样:
P5OUT &=~ BIT1; // P5.1为低
for (i=0;i<60000;i++) ;// 延时
P5OUT |= BIT1; // P5.1为高
for (i=0;i<60000;i++); // 延时
for循环后面各加一个分号,试试看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试试果然对了,谢谢楼上滴,但是我想问这是为什么呢?编译的时候没有提示这个错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写的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你以前的代码:
for (i=0;i<60000;i++) // 延时
P5OUT |= BIT1; // P5.1为高
for (i=0;i<60000;i++) // 延时
WDTCTL=WDTPW; // 启动看门狗
真正的意思是将P5OUT |= BIT1执行60000次,WDTCTL=WDTPW也执行60000次;P5OUT &=~ BIT1这条指令执行后只有若干个clk的时间对应的IO为低,时间太短,人眼看不到闪烁的情况。
给你一个建议,写C的时候不厌其烦的使用{},增强代码层次,也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