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下lm3s9b96怎么通过Sd卡升级系统~!

楼主:
如题~谁给讲下lm3s9b96怎么通过Sd卡升级系统~!或者给个例程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谁给讲下lm3s9b96怎么通过Sd卡升级系统~!或者给个例程参考下~!

没有了解过,参加过2011 M3 Day的应该会知道一点吧,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顶~!

网友:
觉得不可能

因为板子并没有带任何系统,谈何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个系统~是自己做的软件~~~抱歉,表达错误~